快递
同行推荐国产变频器, 老板吹的急呀!森兰台达汇川海利普英威腾 ..

楼主(2011-01-26):
我们做都是进口变频器,老板意思要我们准备考虑国产变频器,以后打算用。急呀。大家推荐一下。
听说丹佛斯海利普变频器不错 那位高工用过 怎么样

网友A:
汇川的不错 变频驱动这块都还可以

网友B:
楼主,丹佛斯变频器可不便宜哦,

网友C:
国内的变频器大功率的其实都差不多,除非就真的很差的厂家,
我个人觉得英威腾,汇川等都不错,但汇川价格有点高,首推还是英威腾吧,
海利普也是属于国内的二线品牌, 个人觉得他的操作面板有点不耐用

网友D:
深圳四方变频器还可以的!

网友E:
用台湾的吧!国产的不是很可靠

楼主:
哎呀 急呀 今天老板又吹了
jxh668

网友F:
根据机械寿命选择推荐:
一到二年的可用国产,三年左右用台达,5年以上的用进口的

网友G:
光急也不顶用啊。你得先说说变频器需要多大功率,使用环境要求。速度;压力的调整吗?或者其它功能。

网友H:
海利普的不行 有个通病故障是产品质量问题
森兰 台达 汇川等国内一线品牌还可以

网友I:
海利普德小功率的性能很稳定了,能用 ,价格又很便宜,我们厂用了好几年了,都没什么问题,都是15KW一下的,也算好用吧,变频器不都那样吗

网友B:
用台达的吧,千万不要买英威腾,质量太差

网友J:
个人也推荐使用 台达 汇川

网友K:
用东元的吧,一直在用,挺不错。

网友L:
东元可以 千万别要台达 否则你会很痛苦

网友M:
四方的还可以。

网友N:
15千瓦一下的都说的过去,大功率的建议用国产一线或进口的。

网友O:
国产的都是一个样,差不多的

网友P(2011-02-27):
海利普的还一般。别的国产的不行。我用利川的急死了没力老保护

网友Q:
台达吧 还算皮实的 操作简便
建议你用ABB的或者施耐德的 小功率价位差不了几百块钱

网友R:
我们用的海利普老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