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是如何起动的,有人清楚吗?

楼主(2011-01-26):
永磁同步电机是如何起动的,有人清楚吗?

网友A:
同步电机的启动方式与一般异步电机相同,等到转速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接入励磁电流,进入同步运行方式

网友B:
是通电启动的,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机的启动方式与一般异步电机相同,等到转速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接入励磁电流,进入同步运行方式
对头!

网友D:
异步启动再拉入同步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B:
永磁同步电机通常都是做发电机的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