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关于变频器面板设定参数--三菱E740

楼主(2011-01-26):
请问:
对于变频器,当你想设置一个参数时候,总是先找到参数的号码,比如:我想设定转矩提升,首先找到Pr,1 ,想设定为什么数值,就设定为什么数值。再SET键就OK。但是当我们在变频器运转的时候,直接旋转面板上的M键,再SET就可以改变运转频率,但是我找不到这个设定的参数是哪一个参数,我就想啊,当我们可以用面板直接改变运行的频率的时候, 是不是模式选择上,就已经把面板当成一种外部模拟量设置了?!
可能小弟的话说的不够清楚,还请包涵。。。我不解 所以就没办法说清楚。。。。谅解!

网友A:
设定变频器的频率
1 面板设定
2 面板上的电位器设定
3 0-10V电压
4 通讯

楼主:
2楼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那我直接转动面板上的M旋钮就可以直接改变运转的频率,那是不是面板此时就相当于电位器使用了?相当于模拟量?那相当于变频器内部哪一个参数?

网友B:
改变参数PR79=1 等于1时为PU操作模式/起动信号或频率均由PU面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