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6):
       现场有一FX2的PLC,电池指示灯亮,更换电池后,用FXGP/WIN-C与GX developer软件能够上载程序,也能够在线监视,可是不能够在线更改写入程序,寄存器数据可以读出也能写入,现有几个疑惑请大家指点:
    1:电池没电程序是否已经丢失或出错。
    2:完整的程序是参数区域与程序区域两部分吗,用电脑上载是否两块都要上载?
    3:程序不能写入是否是因为程序加密了?
    4:人机介面与PLC通讯及与辅助继电器是怎么处理的,有相关的例子吗?
    以上烦请大家赐教!

网友A:
FX2 PLC有个写保护开关的,要写程序前要把它从RUN状态转到STOP状态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楼所言属实

网友C:
    是的,确实有个保护开关要关闭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 PLC有个写保护开关的,要写程序前要把它从RUN状态转到STOP状态的。

    有在STOP的位置!!!!!!!!!!!

网友D:
    你说的前1、2、3点都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你可以尝试离线更改然后全部上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前1、2、3点都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你可以尝试离线更改然后全部上传试一下

    我上传时提示说PLC不能写入,ROM运行中。

网友E:
    改成 监视写入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E:
    1,plc只要不断电或者断电时间在30分钟之内,程序不会掉
    2,写入或读出,有选项看你怎么选择
    3,如果程序加密了,你上传或者下载会提示输入关键字,如果需要输入关键字就表示程序已加密,反之则无加密
    4,通讯注意参数调整和设置,
    我也是新人,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F:
    8楼说的有理,支持!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没处理好,我在想想办法吧!

网友G(2011-02-26):
    清除PLC内存就可以了,不过重新下载后原来保存的数据都没有了,需要重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