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浙北自动

楼主(2011-01-26):
师傅你好我的S7-200编程软件用CP/USB,PPI/PS485编程电缆,为什么不能与PLC连接,还要装什么驱动编程电缆软件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PC带串口,直接用PPI线【可以自己做】下载;上传;监视。
不能通讯可能的原因:必须设置PG/PC参数与PLC一致。还有通讯线最好进过测试。

网友B:
如果按1楼说的不行的话!就要考虑装USB驱动了!
浙北自动

楼主:
谢谢二位师傅指教我试一下,

网友C:
1 装驱动,你联网把编程电缆查好,根据提示安装,如果有光盘直接安装。
2 修改PG\PC参数。
浙北自动

楼主:
谢谢了,网上多是好朋友,
请教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