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EM253的安装位置问题

楼主(2011-01-26):
大家好,我正在使用S7=200和EM253做定位控制,还有一个I/O模块,请教一下EM253安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还是任意位置??

网友A:
任意位置,通讯上以后能自动找到

网友B:
你用的 模块不多,位置就没有严格要求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现在的200对模块位置无要求,只要总数不超过规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