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怎么理解 NEG求补指令?

楼主(2011-01-26):
LD X0 NEG D10 ,NEG就是把D10内容先取反(0变1,1变0),然后在加一的嘛,怎么会是绝对值不变而改变数据正负号的呢?

网友A:
好像是相当于转换成格雷码

网友B:
计算机初级知识啊。
计算机中负数的表示方法为补码,即正数的反码+1.

楼主:
,哈哈....谢了!

怎么理解 NEG求补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