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松下1000W伺服静止时叫声大怎解决?

楼主(2011-01-27):
松下1000W伺服,当伺服ON开起,没有转动时就电流声大,但能正常运转。马达用的电是单相220V。怎解决?调几号参数。知到的大哥帮帮我,谢谢。一台松下的是:MDDDT3530053
还有一台是富士的:RYC102C3-VVT2
二台都是声音大 灰复出厂值怎样解决?

网友A:
先检查下接线,你的问题好像是缺相

网友B:
把刚性调小

楼主:
马达用的是单相电,单相电是不是不行,按理说1000W以上的要用3相,线是以前人配的。刚性我调了,没用。还有方法吗?

网友C:
这个问题你就得调调增益了....都调调....

网友D:
恢复出厂值

楼主:
请问如何恢复出厂值 ,我看了手册中没有选项能恢复出厂值。该怎办。

网友E:
松下什么型号的伺服驱动器?把型号发出了大家才好帮你啊

楼主:
一台松下的是:MDDDT3530053
还有一台是富士的:RYC102C3-VVT2
二台都是声音大

网友F:
增益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G:
没有转动时用增益小一点,转动时切换到增益大一点

网友H:
MS没有参数能一下子恢复出厂值,把响应调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I:
可能性大的是参数。当然,机构也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