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PLSR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1-01-27):
小弟刚学三菱PLC不久,关于这个三菱的高速脉冲指令的应用不是很理解,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PLSR指令步支持P(脉冲)指令。我想请问各位大侠,小弟如果在项目中想要用这个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该如何来运用啊?是否在电路中串M8029啊?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可用PLSR发脉冲,脉冲发完后M8029接通一周期。此时可以用它做下一步的转移条件。如要反转可在接通方向。

网友B:
我比较喜欢使用PLSY脉冲输出指令,这个指令,随时都可以调整输出脉冲频率,速度可调,脉冲数量设定成0,不受限制,哈哈,比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好用,所以,建议用这个指令。输出脉冲频率的大小控制步进或者伺服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