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128MR
浙北自动

楼主(2011-01-27):
各位大师小弟刚学习PLC我公司一台FX2-128MR的PLC它是用那种软件,和编程电缆能应用它谢谢,

网友A:
gx-developer 或者 gx-works都可以的,编程线到处有卖的。

网友B:
楼主,是FX2,还是FX2N?
FX2N楼上的可以,FX2的话,最好用FXGPWIN编,编程线不一样的。

网友C:
gx-developer 该软件很容易下载的 ,数据线也很便宜,15块就可以买一根了
浙北自动

楼主:
数据线也很便宜,15块就可以买一根了,那里有买的能说一下吧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
请教FX2-128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