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3

楼主(2011-01-27):
两个PLC模块怎么通讯和组态呀?

网友A:
好像没说清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如两块模块,FX3U-128R 和FX3U-80R .第一块输入点到X77,第二快输入点从X80开始,怎么设置啊、

网友B:
用485BD组成N:N网络!相关内容可以参考三菱的通讯手册。
还有就是,X77以后的点不是X80,而是X100。切记
下载积分:+3(greencgl10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2011-11-11):
FX3U-128MR(主機) 和FX3U-80ER (擴充機)什麼都不用設定,也不用寫通訊程式......只要將排線插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