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型号更新

楼主(2011-01-27):
用伺服放大器mr-j2S-40CP,电机HC-MFS43 代替mr-j2-40C,HC-MF43 ,参数等设定好了,启动时电机没有反应,
不知是什么原因,伺服放大器是在OFF状态,查看了CN1A,CN1B,CN2 端子排列及定义除CN1定义增多外其余都相同,CN1B中15和10应该是短接过的,因线缆还是用的原来的,不然老的也不会动了。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呢?mr-j2-40C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A:
楼主请注意,我记得MR-J2的驱动器与MR-J2S的驱动器的CN1A端口中,有关脉冲的那几个接线端子的用法好像有点不同,
对于MR-J2S的,用到的有2,3,11端(晶体管输出型)
MR-J2的用到的好像是2,3,10端(晶体管输出型)(没把握啊,可能是瞎说)这种驱动器我好几年都没用过了,现在用的MR-J3的和松下A5的,
MR-J2的资料也找不到了,本来想帮你查一下的,可惜老的资料找不到了,.
你再看看关于伺服ON的那个参数设置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