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报警怎解决?

楼主(2011-01-27):
我们公司生了种多功能铆钉机,上冲头是用的1000W富士电机,在实际使用中,一天可能出现报警好几次,报的是 电压高,或电流高等,不怎一样?初步估计是马达可能有点小,负载重时可能就报警。请问下高手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加在生电阻行吗?的多钱一个?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是不是没办法了。

网友A:
如果是过电压报警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参数解决问题。

网友B:
调整负载惯性比 加减速 相应时间等。再生电阻可以网上搜搜,比如淘宝就有卖的。以上2条可以缓解报警次数,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换大的

网友C:
富士伺服有用,但不精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