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威纶MT506T怎样上传程序啊,在此谢谢了

楼主(2011-01-27):
求助各位大侠,威纶MT506T怎样上传程序啊,在此谢谢了,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到,只能下 ,上传好像打开软件中有一个管理那有上传的,但传上来的好像不对,打不开,不知为什么?

网友B:
你打开EasyManager,里面有“Upload",就可以上传程序了,不过是压缩的文件*.eob格式,需要反编译;
打开EasyBuilder,“工具/反编译”,出现对话框,选择路径反编译为*.epj格式即可
请问,我怎么上载不了,需要设置后面的拨码开关吗,谢谢了

网友C:
上载不了有可能是通讯线没做对。做法是
PC MT
2---7
3---8
5---5
屏后面的拨脚不用动。
热心助人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安装好软件后,在程序里打开EasyManager,里面有“Upload",就可以上传程序了。

网友F:
前天用2.74版本软件刚上载了个程序,不知道为什么编译后中文全部是#####

网友D:
语言选项,选成东方。
也有可能是你版本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