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急救!步进指令调用脉冲输出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1-27):
我用步进指令让M116通,程序执行完以后M128应该通的,可是结果不通,是什么原因?M8029 M8360 M8369都不工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RST用错了位子,你的编程不对。

网友B:
看看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的第335页

网友C:
这样可以的!

网友D:
不要忽悠了。。。。你没弄懂指令就不要乱编,,,,你就抄编程手册上的应用例就行了,,,,

网友E:
后面的复位把前面的M116断开了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F:
你的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主要的问题应该是Y2'
应该只有Y0和Y1才能输出高速脉冲的。你把Y2换成Y0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