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nger2中安全等级软元件是如何用啊?

楼主(2011-01-28):
小弟初学GT1000系列触摸屏,在遇到设置安全等级软元件的时候有些不理解,在基本画面属性中的安全等级选项栏内只能是选择0-15数字。那么我现在指定了其中一个基本画面的安全等级为3.安全等级软元件设置为D300.但这好像没有扫描变化么。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设置安全等级是用来保护软元件不被别人修改的

网友B:
设置安全等级也就是权限等级,数字越大等级越高,越具有优先权,设置了相应的等级后,可以限制其它人修改以及查看,通过你设置的密码可以修改安全等级。

网友C:
设置安全等级是为了有不同权限的人可以相应的修改查询权限,即生产操作工人有修改查询小部分参数,调试人员可以修改查询全部参数,一般人员也许只能有查询的权限,等级越高,权限越大。
饿米豆腐

楼主:
哦,大概明白了。我想请问大侠。这些功能我在GT-S里面没有办法仿真么。这是不是GT-S本省就不带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