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条形码扫描枪读到的条形码偶尔会循环右移一位是什么情况?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1-28):
条形码扫描枪将12位条形码送至plc。但偶尔会出现12位数字循环又移了一位。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几天员工反映200次会出现个3,4次,三台同样的程序另外两台没有这样的情况。PLC是台达的ES2系列。。。给点宝贵意见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确定PLC程序都一样吗?看看PLC本身有没有什么设置呢,还有一个是条码扫描仪本身设置有关,可以从新把扫描仪复位再试试了,我没有用过台达的,但只想说一下,若是不对请谅解,谢谢~~!
程序是我做的。。。扫描仪设置是另一个公司做的。。。我能修改的就是我的程序过着外部电路。。。以前没这情况的。。。。最近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