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1-01-28):
目前有台设备用普通国产三相交流电机加磁粉离合器控制输出轴的速度,以控制产品的张力,这个方式一直用的很不理想。我现在想用可以控制力矩的变频器直接驱动电机,一而就是说我控制电机的力矩来达到控制产品张力的目的。这个普通的三相电机可以满足要求嘛?需不需要更换质量好点的变频电机。

网友A:
没做过,来学习

网友B:
有专门用于张力控制产品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没做过,学习了。

网友D:
可以做,但是要加个可调的张力机械检测电阻给变频器自动调速信号,在变频器减速时要有刹车,控制时看你怎么调试了.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
★向高手学习☆

网友E:
4楼说的有道理,但时不知道电机运行的频率范围,如果电机常期运行在低频情况下,普通交流电机的温升快、温度高,就要更换变频电机。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

网友F:
一般是用一个浮辊,浮辊上下运动带动电位器旋转给变频器提供模拟量信号;浮辊用一个低摩擦的小气缸拉着,通过调节气缸的气压可调节张力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G:
电机应该换成变频动机,因为张力控制就是失量控制,普通电机绝缘不够。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网友H:
同意6楼的方法,还可以用比较精密一点的张力传感器配一个变送器,把张力信号转换成0-10V的电压信号,叠加到变频器的速度信号上。这要求变频器要用专用型的,通用型的没有这个功能。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

网友H:
补充一下,你的电机力矩不大且负荷不重的情况下,普通电机即可,重负荷则要专用的变频电机。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

网友I: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J:
用扭力马达就OK了,只用选好型,调到适到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