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200问题

楼主(2011-01-28):
STEP7-200 SP6 如何升级到sp8,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的SP6是通过直接安装补丁的方式安装,那会很杯具。
如果是完整版的SP6,那么安装SP8时,系统会提示卸载,在添加删除程序中卸载,然后安装SP8。
Regards

网友B:
够用就行,没有必要追新。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不懂,說明白一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