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问题,跪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1-28):
起重设备,有对重的。富士G11变频器闭环控制,富士电机22KW,已使用时间23个月。
问题是:1、在载重侧负荷较大且提升的时候,启动时变频器有时会报故障:P9(PG断线),对重侧偏重的时候不出现。
注:两种状态重差基本相同。
2、载重侧负荷较大且下降的时候,低速(1HZ)运行时,会感觉运行不流畅,一卡一卡的。变频器显示正常。
请各位进来的高手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其它部件都已经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

楼主:
求各位高高高手开恩啊。走过、路过、飘过的都给点意见吧。

网友A:
查一下编码器和他的连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特别是接头,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遇到过台达的一卡一卡的故障,变频器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变频器是会出现这种软故障,先把变频器的力矩参数加大,如还有此故障,直接的办法,找一台同样的变频器试一下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有一次有这个好像是接头不太好,是不是能帮上忙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楼主(2011-03-05):
感谢各位帮忙,问题已解决。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E:
是编码器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