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485BD怎样和两线制RS485接线

楼主(2011-01-29):
三菱FX-485BD怎样和两线制RS485接线,PLC要编程吗

网友A:
FX-485BD的SDA和RDA短接后接另一端的SDA和RDA, SDB和RDB短接后接另一端的SDB和RDB,通信距离在1M以内终端电阻可以不加 如果是PLC和PLC通信用那么是要写程序的,如果是和触摸屏就不用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