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9):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我公司是做TV的,有一部升降机上升和下降的时候马达刹车停止会抖一下,把台车上的栈板都能给抖的跳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马达的牌子是SEW的

非常感谢大家,我这部升降机用变频器控制的(三菱E500),也装了刹车电阻,起步时有个门型光电给高速起步信号,中速也同样,最后是一个低速信号,后面是停止,主要问题就在停止这一块,停止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之前以为是变频器的减速停车时间太短,后来吧停车时间调长了效果也不是明显,我估计应该是链条与马达的齿轮之间咬合不大好造成的,升降机有外部的大循环和内部的小循环组成,还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谢谢了O(∩_∩)O~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A:
用变频器
诚心诚意

网友B:
惯性而已
不知道楼主升降机的运行过程
1、运行方式如果为静止-低速-高速-低速-静止,可以降低低速运行的速度,延长低速运行距离。
2、如果是静止-运动-静止,这个不大好办,减少载重试试。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ivan-chen)
  • 饿米豆腐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观点,改变升降机在不同时段的速度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楼主ivan-chen于2011-01-29 12:35发表的 马达刹车问题 :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我公司是做TV的,有一部升降机上升和下降的时候马达刹车停止会抖一下,把台车上的栈板都能给抖的跳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马达的牌子是SEW的

    是有一部,还是几部都如此
    假如是特例,清检查下机械部分,是否联接松动或存在传动间隙过大之类问题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平缓启停过程的冲击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ivan-chen)

网友E:
    如果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应该先查一下机械部分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ivan-chen)

网友F:
    同意6楼的哥们的观点,你的升降机应该是电磁刹车的,线检查一下刹车装置的刹车皮,或调整一下刹车的间隙。改成变频器控制较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G:
    我也赞成先调刹车,再根据情况选装变频器
    热心助人

网友H:
    减速距离延长
    热心助人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这部升降机的是用变频器控制的(三菱E500),也装了刹车电阻,起步时有个门型光电给高速起步信号,中速也同样,最后是一个低速信号,后面是停止,主要问题就在停止这一块,停止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之前以为是变频器的减速停车时间太短,后来吧停车时间调长了效果也不是明显,我估计应该是链条与马达的齿轮之间咬合不大好造成的,还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谢谢了O(∩_∩)O~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J:
    这种情况机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K:
调整一下刹车前低速传感器的位置。

网友L:
马达刹车不能用变频器来刹车的,要用电机里面带的机械刹车了,那样才能定位准确点了。

网友M:
在停车前先把变频器的频率降下来当降到接近零的时候再刹车试试看

网友N:
马达刹车跟马达是不是同时控制,可能是时间先后问题
jxh668

网友O:
升降机比平面传送的振动要好调一些的
是否刹车电阻之外还有刹车,刹车动作过快?
下载积分:+2(ivan-chen) 热心助人

网友P:
变频器设置问题,把变频器停车方式改为自由运转停车不要用减速停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Q:
建议,先将变频器速度调的足够低,如果还是会抖动,那基本是机械问题,机械问题一般是调齿隙,调刹车。
下载积分:+1(ivan-chen) 热心助人

网友R:
变频嚣的停止频率提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