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29):
请问固态继电器怎么使用啊?
它也有控制线路和主线路?和接触器一样的吗?有谁可以给我个图片和使用说明看看吗?还有我用大约10安培就够了,该使用什么样的型号啊?

网友A:
直流或者交流的,输入,输出都有标识
只要输入端满足条件,比较输入24V的,加24V电压,输出部分就可以通了,一般晶体管输出的你要有电压加在上面,这样和普通继电器没有什么分别了。。。

网友B:
和普通的继电器用法一样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的用法:输入端小于35V DC【常用控制电压24V正好可以驱动】,输出端【常用的电压220V AC】。固态继电器上面都有极性及电压标示,按标示接线。另外在输出端并联R C可以提高电压的抗浪诵。常用的R C为100欧姆和0.1~0.47UF/630V。

网友D:
看到就懂了,很简单的

网友E:
实践出真知

网友F:
百度一下啊

网友G:
我同意三楼观点

网友H:
看着不一样,用着一样,关键是主回路与控制回路要分清,控制回路电压不能搞错

网友I:
OMRON G3NA-210B

网友J:
把控制端看作是普通继电器的线圈就好了(如果时直流注意极性)。

网友K:
用进口正品产品时,选择容量最好在1.5倍以上,
选择国产产品时选择容量最好在2.0倍以上。
注意散热。

网友L:
同意1楼意见

网友M:
分控制回路和主回路的 有交流输入 交流输出型 ;直流输入 交流输出型;要看你的控制类型了。有单相的也有三相得

网友N:
和继电器的使用方法一样的,但是要加散热板,控制端就相当于继电器的线圈,负载端就是继电器的触点。看清楚控制端和负载端的电压就能使用。

网友O:
電壓輸入有直流或交流,輸出也要確認ac或dc要選對

网友P:
固态继电器只是相当于一个开关,没有辅助触点。一共4个脚,有一对脚接3-24V直流,也有接220交流的。另一对脚控制负载即可。负载一般都是220或者380交流。

网友Q:
晕啊,这个和接触器一样的,只是你要看清它的导通电压,

网友R(2011-03-01):
多用就知道了

网友S:
弱电控制强电 控制出点在一边 主回路出点在另一边

网友T:
学习 。。见到过 单是没有用过 学习 谢谢

网友U:
买到看下说明书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