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换485或者232接口的转换器是否各大PLC软件都通用

楼主(2011-01-30):
usb转换485或者232接口的转换器是否各大PLC软件都通用,还是各有个的,有哪位朋友能推荐个usb转换485的转换器,三菱PLC用的。

网友A:
NO~~~~即使大厂MOXA,也不敢说通用。
三菱是RS422而非RS485,因此,你应该购买诸如Z-tek这样的USB转RS232辅以SC09编程线。
Regards

网友B:
不好说把,大部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看错问题了,以为是usb转232。
你最好别直接转485,还是232转可靠些

网友C:
不可以通用。不小心会打串口烧坏的。

网友D:
不是通用的

网友E:
不通用,各个牌子的PLC引脚定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