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练习变频器操作 不带负载可以吗 ?

楼主(2011-01-30):
请问:练习变频器操作 不带负载可以吗 ?

网友A:
虽然帮不上你。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
是的,可以。

网友C:
可以我学习的时候也这样学的,不过我当时用的是欧姆龙变频器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可以。但不直观。

网友G:
可以,但有的功能要在带有负载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我遇到过安川的变频器有先功能要在有负载的情况下使用才好。

网友H:
可以,但是看不到效果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通用型的可以,如三菱的小功率变频器等,有些变频器如西门子就不可以,没有负载不能启动。

网友J:
上面的大侠都说了,我就不说了

楼主:
谢谢 大伙的帮助

网友K:
西门子440不可以

网友L:
当然可以。

网友M:
完全可以的

网友N:
帮不了你,我也在学。

网友O:
矢量控制必须带负载。

网友P:
可以,就是不怎么直观

网友Q:
看你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了,施耐德的会报警

网友R:
你具体用哪种!如施耐得不接马达!就自检失败!

网友S:
当然可以,如果有编码器之类的反馈信号 的话,就不行了呀

网友T:
有点抽象

网友U: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