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11-01-30):
想学习西门子PLC,好不容易才找了个西门子S7 200 224的二手PLC,单是里面设置了密码
,求各位好心人来教我如何解密,感激不尽了!
!!!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要求输入密码时直接输入CLEARPLC,这样就彻底清除了PLC,还要解密干什么?

网友B:
学习了。。向2楼致敬

网友C:
不过这样PLC里面的程序也没有了。
!!!

楼主:
二楼那位,谢了!没办法,本人刚接触西门子PLC

网友D:
多看看手册就行了!

Email: hfzwz@qq.com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