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助wincc flexible安装问题

楼主(2011-01-30):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是第一次安装wincc flexible2007,点击setup安装时出现‘未发现SSF文件’呢?我应该怎没安装,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
将软件放到"C"盘,解压安装,并且软件名不能用中文名.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师傅,你说的方法我试了,系统也重装了,是纯净版的XP系统,就是不行啊

网友B:
就是你的软件目录里有中文名了!全用上拼音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你确认文件名没有使用中文,并放在“C”盘安装不成功。那只能最下载一次软件。可能的原因:软件文件已经破坏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师傅,是软件的问题,我重新下载后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