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自己做的

楼主(2011-01-30):
自己做的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图和PLC程序。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请多指教。同时,希望更多的方法来做同一程序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工作表.rar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支持原创

网友A:
怎么还用上set啦

楼主:
怎么?不对吗?

网友B:
电路图有点小问题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应安装空气开关或者熔断器,控制电路应使用隔离变压器,热继电器主电路应安装在KM1下方,时间继电器用KT表示,KM2和KM3应该连锁,防止接触器触电咬住引起主电路短路。
当然要是用PLC控制电路就不用那么复杂了
我本来要画隔离的,但因为是刚下的ACEDE,没看到有变压器的符号。。。不知道能建图库不
下载积分:+1(ldq_ya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常用的程序,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
能把你的简单的上上来我学学吗?

网友D:
配服楼主精神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有点复杂了 电路图画的也不是很规范 做事要美观 认真 程序没有必要写成那样
我是刚做两个月,经验还不足,把你的发上来我学习下

网友F:
楼主还要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是肯定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