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31):
CPU 226 的PLC上电后面板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检查过了220V输入到电源模块没有问题,电源模块无输出。有没谁知道电源模块输出针脚哪个针脚要输出电压,或者如何维修,在此谢过。

网友A:
检查输入电压正常后,[是否接入高于PLC的标定电压过了]如果L+与M端口没有电压则可以判断电源有故障.需要送修.
通讯时热插拔损坏的,还有电源短路刺耳的响声后PLC所以状态指示灯全灭了。就这样坏了。

网友B:
如果把L+与M端子上的接线全拆掉端口没有电压,则可能是电源板故障,检查电源板保险、整流桥,电容及震荡电路,电源故障比较容易修!
90%可以认定是电源板故障就是不知道如何修复,如果可以我把照片发给你你帮我瞧瞧。

网友C: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西门子工控电子产品---数控系统,变频器,触摸屏,PLC等,提供技术支持---13556213286

网友D:
外接24V直流电,直接供PLC!
电源板应该要输出直流24V和5v的电源吧?少了5V不知道行不行,我去试试看接在M L+。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参与讨论,PLC是在与通讯电缆热插拔时损坏的。因电源板上没有保险丝,上面的元器件也看不懂,所以在此请教电源板针脚输出电压好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参与讨论,PLC是在与通讯电缆热插拔时损坏的。因电源板上没有保险丝,上面的元器件也看不懂,所以在此请教电源板针脚输出电压好用外部电源供电。

保险丝是有的,那个褐色的圆形的就是,直径大概有8mm左右,厚度有6mm左右!理论上热拔插通信线是不会损坏电源板的,分析一下电路,找出5V供电电源,用外置5V电源加到引脚上,24V可以不接,看看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保险丝是好的,看来只能找出5V电源针脚。

网友E:
看看!!!top224P  开关管如过坏了就用TOP224Y代换,他们只是封装不同而已~~~只用三个脚

网友F(2011-04-30):
大部分是电源模块的一个贴片电阻坏了,临时可以把它短接。因为它只有0.4欧。

网友G:
top224P  开关管在哪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