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请教个关于伺服电机电原问题。

楼主(2011-01-31):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伺服马达功率有点低,我想改善下。原伺服驱动器用单相220V电源,我想改为三相200V电源,不知有做用吗?这样会增加伺服马达的扭力吗?改善的效果大吗?请各位前辈指教下,谢谢!伺服马达为富士1000W。

网友A:
功率偏小,加大功率就可以了啊。
加大功率1是价高,2是结构要改。我想的是在现在基础上能否有好办法。

网友B:
如果转速有余量的话可以加大减速机减速比
學無止境

网友C:
换减速机.

网友D:
学习啦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估计是没有用 它的功率一定 只能从速度下手 换电源是没有用的

网友F:
修改扭矩参数。三菱的有,富士的应该也有。

网友G:
该转矩应该是可以的,改电源应该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