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tion D425如何设置实现两伺服电机同步

楼主(2011-01-31):
新手问题
我学习的这个simotion D425运动控制系统,有两个Drive-CLIQ接口的伺服电机,想实现B电机与A电机的同步,但我尝试了很多次也没有实现。想请教一下,要实现两电机的同步,在SIMOTION SCOUT中要进行哪些操作和设置哪些具体的参数,另外有哪些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A:
两台电机同步很好完成,一台开环,另一台闭环即可,俺没用过SIEMENS的运动控制系统,不敢妄下结论,大体方法如下:将开环控制的伺服控制器的数频输出接口接至另一台伺服控制器的的数频输入接口,做位置或转速信号给定,然后设置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