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拜年了,请问维纶MT506T打开EasyManager,

楼主(2011-01-31):
请问维纶MT506T打开EasyManager,连线时显示 open com1 fail 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A:
这说明计算机的COM1端口被占用或不存在,请关闭所有使用该端口的软件,然后重试!
谢谢回答,祝新年快乐

网友B:
口选择不对,或设置错误
热心助人

网友C:
從裝置管理員中確認端口的正確性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