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1):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用一个fx1n 40mr练习编程序,前两天输入端接外部电源24v可以正常使用,可是昨天居然不行了,面板上输入指示都没显示,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想了好久,弄了半天,也弄不明白,它咋地了?、

网友A:
如果电源正常,接线正确,那么可能硬件故障了,这个型号的,山寨的居多的。

网友B:
引用楼主mumufu于2011-02-01 14:24发表的 fx1n 40mr 输入端接外部电源碰到麻烦事了 :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用一个fx1n 40mr练习编程序,前两天输入端接外部电源24v可以正常使用,可是昨天居然不行了,面板上输入指示都没显示,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想了好久,弄了半天,也弄不明白,它咋地了?、

“输入端接外部电源24v可以正常使用,可是昨天居然不行了“
   外部电源是否出问题了?或是线路再次连接时漏接或搞混了?
按我个人的理解
   楼主只是用这PLC练习编程序,应该没驱动啥实质的负载 ,不会有太多的干扰吧,
即使山寨,也不会就如此娇气,练习练习就玩完?
   个人表示怀疑

网友C:
是24V电源问题还是接线问题,请楼主好好查查,如果都没问题,那么肯定是PLC有问题

网友D:
外部输入电源不能接24V的,只能共用0V

网友E:
估计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
你们说的我都检查了,没问题啊。现在没用外接电源了,直接用内部电源。输入有显示~~~~~~~~~~~~·还在纳闷中!!无解

网友F:
可能PLC的COM点与外部电源的接反了,殴姆龙的可以不分极性的,三菱的要分。

网友G:
检查24V电源和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