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1):
求助s7 5.4 sp4的仿真软件授权!     谢谢!

网友A:
s7v5.4 & wincc6.0 授权.rar (106 K) 下载次数:140 里面有,自己安装吧,实在找不到就全安装上,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A:
我自己就在用这个授-权,很正常啊

网友A:
截图看看,也不清楚里面的那么多都是那个

网友A:
再试试这个
附件: 756授权.rar (329 K) 下载次数: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