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1):
新手请教,欧姆龙编软件能像三菱软件一样把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这是编程软件最基本的功能了,在软件上面的工具栏有选项的。

网友B:
可以的,梯形图与指令表可以直接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