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3):
FX2AD模块,与称重传感器相连
0--10V    量程  1000KG  即 0-10V  (数字0--4000对应  0--1000KG)
如果用整数储存重量值,不精确, 就用实数计算存储,可在触摸屏中真接显示这个实数值,

如果直接在触摸屏中显示这个数字值(0----4000),用触摸屏中的(工程 数字量 上下限值 ,增益 偏置值,来计算实际重量值) 也可

问题:如果我在称重传感器上加一个放物盘 后(如何将当前的重量值设为0),我需经常放不同大小的放物盘,放上时,都能在触摸屏上
一键设当前重量为0,  可能其实是校0的问题

用以上两种方法,都如何实现呢,
以上
多谢,

网友A:
大年初一坐沙发,我先学习下

网友B:
用减去当前值的方法等。。。多想想因该不难,最好程序搞的差不多时边做边调试。
學無止境

网友C:
放物盘的重量可以通过称重传感器的零点迁移来实现,无需用触摸屏的除皮方式,如果一定要用的话,首先要有在程序中设置皮重的寄存器,再设有毛重寄存器,然后做减法计算,其它的零点,量程的设置全部在4AD模块中实现
  • 下载积分:+1(3708407)

楼主:
    ysheng9099
    这位朋友说的好一点
    不过还是没有  说出思路方法

网友D:
    说的还可以,过年了还学习

网友C: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楼主还想要程序吗?

网友E:
    你们都是高手,我学习学习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可就是没有想出来更好的办法。还是把固定的值存在寄存器中吧。去皮

网友C:
    MOV D0 D1,再把D0与触摸相连,这样D0就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了,即去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