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私服

楼主(2011-02-03):
大家好啊谁有plc控制私服的资料啊

网友A:
伺服吧,找找.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B:
没有现成的。只有看说明书了

网友C:
想要完全符合你的要求的话很难找到,大都是PLC,伺服的相关说明书,是各自分开的,没有具体讲如何用PLC控制伺服,只有你把伺服的资料看懂了,做起来也不难.

网友D:
有点难度的

网友E:
知道私服参数设置,接线。知道PLC脉冲发送

网友F:
脉冲数控制伺服的转数,脉冲频率控制速度,所以关健是PLC程序的编写。伺服方面设定好参数就OK,可以参考一下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