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4):
比如三凌的是  LD  M8002,   ZRST  M0   M10用欧姆龙怎么写呢,还有常ON   的   M8000呢?

网友A:
请注意:不同机型符号对应的地址会不同,但是欧姆龙符号中会自动修正。

至于ZRST功能,因为根据您所使用的机型支持的指令系不同,有多种写法,如部分机种支持RSTA指令,部分机种不支持,因此使用MOV指令……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云子贤)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刚用欧姆龙,资料太少了!谢了,这位大哥

网友B:
    支持1楼的说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直接输入:P_First_Cycle

网友D:
    比如CP1H   CP1L等   常ON   CF113    复位可用BSET &0 00 10 ,主要看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E(2011-06-01):
    我用的欧姆龙的多  就是想学习别的品牌的plc

网友F(2011-08-03):
    你好,我想请教您个问题,就是,omron  cpm1a系列的什么中间继电器控制所有输出点的输出

网友G:
    欧姆龙没有听说中间继电器,只有内部辅助继电器、特殊继电器、暂存继电器、保持继电器、辅助记忆继电器、链接继电器,不知你说的中间继电器是指哪个类型的继电器。

网友H:
    特殊辅助继电器能控制所有输出继电器不输出,具体是哪个我就不知道了,看操作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