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编好程序后怎么与按钮中继接线啊 cpm2aplc急 急 急

楼主(2011-02-04):
plc编好程序后怎么与按钮中继接线啊 cpm2aplc我编的是星角启动 plc接线端子怎么与按钮接触器接线啊qq 1417438425 邮箱
shihan2009@foxmail.com
在这先谢了

网友A:
输入 :com接DC24v 的一端,0.00停止和0.01启动并接另一端,按钮都接常开触点,然后每个按钮的另一端对号入座接0.00和0.01,具体就看你定义那一个是启动或停止了! 输出 :要看PLC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输出的,一般都是继电器的,接线还需要用小的继电器去间接的控制接触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1 。2 楼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