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4):
    三菱的程序        LD    [>  k 0    D200]   OUT  [MOV  K0  D200]     ,  LD   [<  K20  D200  ]   out    [ MOV  k20  d200 ];     LD  PLS  X0  [ INC  D200 ] ,     LD  PLS  X1    [  DEC   D200  ]        用欧姆龙cp1E如何写呢?   欧姆龙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D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A:
真可惜,我不懂三菱的PLC
  • 下载积分:+1(云子贤)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版主,那欧姆龙的数据寄存器D带断电保持可操作的范围是多少呢?我想控制一个数据寄存器的数值(断电保持型)在0到20之间,小于0时就把0传送到里面,大于20的时候又把20传送到里面,用欧姆龙怎么写呢?

网友B:
  • 下载积分:+1(云子贤)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的PLC型号是不支持CPS指令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了二位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