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怎么写欧姆龙这个程序?

楼主(2011-02-05):
我想控制一个数据寄存器的数值(断电保持型)在0到20之间,小于0时就把0传送到里面,大于20的时候又把20传送到里面,用欧姆龙怎么写呢? 欧姆龙的数据寄存器D(带断电保持)可操作的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A:
D或者DM数据区,[不同的系列数据存储区的标注方法不一样],本来就是断电保持的。你可以用比较指令来做的,你没有说明你的PLC系列型号,我就用常用的CJ1M来编写例子程序了,你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我用的是欧姆龙CP1E!

网友B:
一样。把上面程序复制放到CP1E里就行

楼主:
仿真过了,OK了,!

网友C:
是这样的,

网友D(2011-03-24):
另外一种办法,CP1E的支持节点比较指令,程序可以更简单一点

网友E:
1楼说的对

网友F(2011-04-30):


网友G:
不错!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H:
这也算是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