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接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2-05):
SD RD DA DB DR SG 等接线端子各表示什么意思? 在一些电器元件上经常看到那些接线端子 不知道是什么....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是有关通讯用到的,比如RS485通讯模块,SD代表发送资料,RD代表接收资料,SG代表共地.另外三个我暂时记不住,得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