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FX2AD 增益与偏置

楼主(2011-02-05):
大家新好:
三FX2AD 增益与偏置
我的这个模块,对应输入0----10电压时,对应数字为,7------3898,按理说应该是0------4000,
我调了半天,两个电位器,还是调不好,那位,老师知道正确的调法,
多谢指教,

网友A:
请上传程序来解!

楼主:
这位老兄
看来你也不是很懂,
直言
程序是和手册上的一样
数字,读出来了,谁都能做到,但要显示正确的工程值
谁能做的到,
以上问题,不需要程序
方法最重要,
期待有一位高手,指教
加分哦

网友B:
这两个电位器一个是调零的,另一个是调节量程的,先调整零点,再调整量程,由于调整量程之后会影响零点,所以需要反复调整,直到都符合要求为止。
下载积分:+1(3708407) 热心助人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