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MOV什么指令

楼主(2011-02-06):
请教一下MOV什么指令,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A:
数据传送指令,当然是用于需要传送数据的场合

网友B:
传送嘛、一般用来数据的比较

网友C:
数据传送指令呀,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送嘛、一般用来数据的比较
一般用来数据的比较,如此说法似乎欠妥!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D:
应用里的最基础!

网友E:
应该看看书,什么都问别人的话,学习只能停在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