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成都人 求个威纶EB500的师傅 在线等

楼主(2011-02-06):
最近搞了一个FX1S-14MT的PLC 一个 松下220V的交流伺服一套 带刹车 还有一个威纶MT506MV的屏
想寻求一个能解答我问题的好心师傅
本人从事自动化5年 了
对于一些比较负责的控制 还是不行!
当然由于大家都比较忙
所以 有什么问题 一般只是邮件联系 QQ联系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小弟 在这里万分感激了

楼主:
维纶一点不熟悉 PLC程序还行
现在是在屏的问题 通讯已经OK
就是 不知道关于 PLC X YD K的运用 写了个小程序 不对
貌似给三菱屏完全不太一样
还有什么配方数据 更是一点不懂
希望哪个大师来解答下 万分感谢 邮件
181768742@qq.com

网友A:
在威伦官网,直接有现成的视频教程和对应例子的。

楼主:
没有 我就是没搞明白 PLC的 X Y D在威纶里边是怎么运用的

网友B:
可以直接控制的?XY在屏里对应PLC点就可以啦
貌似威纶的X不在屏里 只能用M?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威纶触摸屏的软件及编程,然后再考虑怎么与三菱PLC相连

网友B:
维伦的可以讨论一下!我也用的威纶

楼主:
感觉威纶EB500的教学资料好少
昨天有好心的朋友发了一个初学实冽
一般的东西还是可以了
希望下一步探讨

网友D:
500屏很少了
估计都不生产了吧
6000,8000系列比较多
先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
选择对应PLC厂商(松下,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
选择了对应驱动才能建立变量
X Y D M都可以定义
PLC中的K没法定义
在PLC中用D代替K
在屏中建立对应D的数据输入框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