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们帮帮我

楼主(2011-02-07):
我先用GT Desinger2软件设计了触摸屏的画面,连接在FXPLC上用GT Simulator2模拟软件测试,可以在动作!但我想把FX改成Q系列PLC,软件里面的当然全改成Q系列PLC的数据了,PLC与模拟软件也连接通了,但Q系列PLC不能运作,这是为什么?请大哥们帮帮我,告诉我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有的型号的不支持的,像GT1275的屏就不可以,呵呵。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好好查查,仔细分析一下到底是何原因

网友C:
你技术够可以了,比我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