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07):
大家好,我用三菱的FX1S PLC控制三位数码管实时显示方位数据(方位数据的变化范围为0-360°)。采用恒定扫描周期6ms,三个共阳数码管动态显示,每个数码管片选端加了PNP型三极管9012进行电流放大。现在程序和硬件电路能正常工作,只是显示的数据有一点余辉现象,个位的显示数据在十位上有余辉,在百位上没有;相应的十位显示数据在百位上有余晖,百位数据在个位上有余辉,产生这种循环影响。
我不知道能否通过程序来消除这种影响,求高手指点。
现将显示部分的程序贴出来,程序中:Y003、Y004、Y005为数码管片选信号,分别控制个、十、百位数码管;Y007、Y010、Y011,、、、,Y015分别控制数码管的a、b、c,、、、,g的七个段选信号(这里Y011,、、、,Y015部分的程序没给出);数据寄存器D201、D202、D203分别存放要显示的个、十、百位数据;D10和D11这里用作辅助寄存器,起着存放中间数据的过渡作用。
程序见附件,求高手帮忙了,希望通过修改梯形图程序能解决余辉问题,谢谢!

网友A:
解决的办法由两个:
1,在数码管的阳极窜一电位器,调节阳极电压。如果效果不好的话,用第二个方法。
2,在每个数码管的输入端(阴极)加以个电阻到正电源,使数码无低电平时吗上变为高电平,应该就没有余晖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3(萧风)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正解,第2种方法应该有效果,应该是数码管电路设计问题,改软件可能起不了作用,
    學無止境

网友C:
    与程序没关系,主要是电路问题

楼主:
    首先感谢1-3楼各位专家的回复!
    我不明白1楼第2种方法中“在每个数码管的输入端(阴极)加以个电阻到正电源,使数码无低电平时吗上变为高电平”是什么意思,能再说明白点吗?先谢过! 我对该种方法的理解是:在共阳数码管的每个段选端(即阴极)与数码管的共阳端并接一个电阻,这样七段数码管共需并接7个电阻,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否?
    我再进一步说明一下我的显示电路,我用的是晶体管形式的PLC,三个数码管的片选端由三个PNP晶体管的发射极连接,晶体管的基极分别连PLC的Y003、Y004、Y005,晶体管的集电极并接在一起然后再串一个可调电阻到5V电源,通过控制该三个PNP的导通与否达到控制三个数码管的片选目的。三个数码管的a、b、c,、、、,g段对应并接一起然后分别接PLC的Y007、Y010、Y011,、、、,Y015。对于我这个实际焊接的显示电路,该怎么增加电阻能?可不可以在三个PNP晶体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各增加一个电阻就行了?这样只需增加三个电阻,要不然在每个共阳数码管的阴极和共阳端加电阻,三个数码管至少共增加7个电阻了!
    请高手明示!
    对于1楼的第1种方法,我觉得不可行,因为我现在的显示电路中已经在PNP晶体管集电极与5V电源间串了一个可调电阻,通过调节可调电阻阻值效果不是很满意。不过还是得谢谢!

楼主:
    高人哪,我在全天候等待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并接在一起的三个晶体管的集电集拆开,分别串一个可调电阻后再并到5V电源上试试

网友D:
    这种动态扫描方式显示产生余辉,则将Y3;Y4;Y5的扫描时间做适当延长.

楼主:
    原来Y3;Y4;Y5的扫描时间做过适当延长,不行呀

网友E:
    单片机开发过的人全知道  :动态显示方法 上一个数码管显示完后先关闭后再显示下一位  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F:
    看一看,XUEXIXUEXI!

网友D:
    哦,我指的是则将Y3;Y4;Y5的扫描“间隔”时间做适当延长。就是当Y3转换到Y4之间加一定的延时时间,延时时间以此类推:Y3  延时 Y4 延时 Y5 延时 Y3这样重复。

网友G:
好像是片选和数显不太同步

网友H:
可以考虑在共阳极加一个电阻到地,当选三级管没有导通时,共阳级为低电位。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jxh668

网友I:
有200MS的间隔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