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让S7-200PLC通讯口易损坏的方法

楼主(2011-02-07):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S7-200PLC通过RS485与变频器通讯时,有时会碰到由于各种原因把PLC通讯口烧坏而联系不上,有没有办法加个保护装置?要求投入价格便宜,简便易行的办法,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这个一般不用考虑,如果一定要加成本的话可以加一个RS485隔离器,我用S7-200已有100多台,只遇到过一次通信口损坏,而且是打雷坏的,一般情况下更换75176芯片即可修复!成本1元左右。

网友B:
可以加一个通讯隔离器,要是经常损坏通讯端口,建议你检查一下线路有无漏电或强电干扰。

网友C:
没有碰到过串口坏,带电插拔都没有问题,变频器接地按规范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