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1-02-07):
变频器的最低频率有要求吗 ?在一般的使用中一般最低频率是多少为好,请各位师傅能给回答 ,首先谢谢了 。

网友A:
变频器的最低频率没有要求,满负荷频率低于5hz变频器容易跳闸
學無止境

网友B:
看你用的什么电机了,如果普通交流异步电机最好别低于20HZ,再低产生的热量就多了,保护器容易跳;变频电机要求范围就大了。

网友C:
想深入学习下

网友D:
奥,没必要调的那么低。因为频率低的话电压电流就会因为频率调的调整而变化。可以去试试

网友E:
要看负载,变频器的最低频率没有要求。

网友F:
与变频器驱动的负载有关;

网友G:
一般不要低于5HZ,最低可能到3HZ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要看负载,变频器的最低频率没有要求。
liuliangdt

网友I:
一般不要低于5HZ

网友J:
改减速机

网友K:
变频电机配上有编码器矢量控制变频器。不低于2HZ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L:
5Hz.一般没必要这么低。可以装个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M:
不要长期运行在低频率,也就是20HZ一下。

网友N:
能不能说一下频率低了又什么坏处?

网友O:
在我们厂里有好多振动筛全是3HZ全部长时间运行

网友P:
这个要看具体要求,我最低用到0.5HZ

网友Q:
不要低于5HZ否则不容易启动,

网友R:
保守值百分之1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S:


网友T:
如果使用变频电机可以长期运行,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降温风机,鼠笼电机就不行了,因为在低频运行时它尾部的降温风扇不起作用

网友U:
如果你用的频率,选用大一点的马达,是可以用的
http://yaguanjidian.b2b.hc360.

网友V(2011-04-19):
最好是不要低于20HZ吧

网友W:
调着试试就知道了吗

网友X:
变频器的最低频率有要求:使用三相交流异步电机频率不能长时间工作在10HZ以下(不能超过25分钟左右),如在电子电流保护没调好易电机(电流过大易发热造成绝缘击穿,而烧毁电机)。用变频电机最小频率不能低于3HZ。

网友Y:
如果是重载的话,变频器在3HZ以下长时间运行的话就会报警。如果是重载的话一般不会报警,做是电机的发热量很大,所以使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最好外加散热风机。

网友Z: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AA:
电机不适合长时间在低频下工作,偶而频率低是可以的!!!
QQ32135553

网友AB:
要看具体带的负载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