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O6H写入程序后BAT。灯一直亮,已经打到RUN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07):
高手指教啊,在线等
写入程序后,打到RUN,BAT灯一直亮,怎么回事啊,程序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没用过大型机,小型机这个指示灯就是电池电压低报警!

网友B:
检查PLC的电池,用过不少这个系列的,一般检查PLC的电池就能解决问题了,如果是新的或者长期停用的,容易遇到这个问题,例如,新的,还没有插电池插头。不过也可以在PLC的软件设置里面设置的。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感谢分享

网友C:
我只用过Q02H的,
记得好像新的Q02H的电池,初始状态是不连接的,投入使用时才连接
当时,我也有类似经历

网友D:
新的Q02H的电池,初始状态是不连接的,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池

网友F:
没有插电池插头

网友G:
电池的插头没有插上

网友H:
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I:
电池没插上,或者电池没电了。

网友J:
检查下电池,

网友K:
检查下电池

网友L:
貌似电池没电

网友M:
初始化看行不

网友N:
新的CPU的电池插头出货时是不插的,以防耗电,要重新插好,
再不然就是电池没电了